DELL 1420进系统后一会儿就掉电了。

楼主(2011-04-04):
DELL 1420进系统后一会儿就掉电了。一开始是风扇不转,后来把风扇弄转了,还是掉电,一进系统一会儿就掉电。不知道哪位朋友可遇到过?

网友:
你查一下温控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cpu供电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感觉你的是CPU热量过大会导致掉电。。。

网友:
你的铜管和显卡 没有接触好把    看下铜管尾部汤吗

网友:
机器的温控出问题了,保护起来了。

网友:
要不短路 要不缺电压 要不散热

网友:
应该 是散热问题吧!!

网友:
看一下散热吧

网友:
显卡可有性很大

网友(2011-05-13):
我这里一台也一样,风扇转了也掉电,显卡是集成的,CPU重上了硅脂,散热片温度不高,怀疑是北桥,下午做下看看

网友:
应该是温度问题

网友:
温度不高的话,压在U座试试

网友:
1420 通病直接杀显卡 100会好。

网友:
LZ我遇见过1400掉电的问题,是北桥。遇见过2次都是

网友:
大家说的都有可能你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