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看这个电路图

楼主(2011-04-04):
x10a上网本的q4为什么不导通
问题已解决,是acok#信号没有拉低,拉低acok#q4就输出了。在这谢谢各位的帮助。特别“孤帆远影”说得很对。

网友:
场管坏了,如果导通,它的输出电压应该是12V吧

网友:
看 那四个并排二极管有击穿的不

网友:
要想Q4导通,G极应该是10v以下,Q17就要对地分压,,你查一下Q17的G极有信号吗?

网友:
我是新手~~看不懂!

网友:
q4没有输出,那管子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q17 g极有14.8V电压

网友(点评):
哪还不赶紧把Q17换了,还换个啥子Q4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q4 已经换过。一排二极管都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搞错了。是q16  g极有电压,q17 G 极没有电压
不过现在发现当我按下开关的时候就有输出,松开按键的话又没输出了。也就是接低了powsw#拉低就有输出。

网友:
没错,G级电压不正常,查下面。

网友:
查Q17栅级控制电压,有电压才导通,拉低Q4栅级电压,Q4才有输出

网友:
新手、看不明白

网友:
Q4的极应该是低电平Q4才能完全导通,这样就得需要A17的G极为高电平。

网友:
按下开关,使POWSW#有效,Q4能导通,就不要去查Q4部分了
查查ACOK#

网友:
楼主那个管是P沟道的 低电瓶才道通  楼主应该查G  现在电压多不对 换管肯定是不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孤帆远影”。你说的很正确,是acok#信号出故障了。只要把acok#拉低,待机就出来了(也就是q4就有输出了)。查原因是上级电路U24的供电出了问题,引起acok#没有输出。

网友:
这个跟那个仁宝的点火回路有点像,换管子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
看了半天,明白了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