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长城L9VB4的MCU

楼主(2011-04-04):
求长城L9VB4的MCU,我有一长城A92的显示器,按键不起作用,只有电源键能开关,按件(微动开关)全换,排线无问题,考虑MCU坏,想刷一下,可无原文件,请有的传一个。在本站以搜,只有电路图无MCU。谢谢大家!!

网友:
不行的,同一型号,不同时期,板子都不一样,,,

网友:
把平的型号和主板的主芯片的型号告诉我给你发一个

网友:
是这款吗?附上图片与程序, 方面核对,希望大家求程序时,最好上个图片,这样不会误刷程序

L9VB4.TSUM16+M25P05 19 寸宽屏VGA.rar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我把图片传上来,我的和你的芯片不同,你如有请发个给我。再次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是不带DVI的, 这个程序是你这个图片,我这图片临时找来的, 这两个板程序可通用,已试过,只是VGA和 DVI+VGA差

网友:
恩,25系列的芯片容易丢数据,一般不行就先备份后刷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