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下不认硬盘的问题

楼主(2011-04-04):
致铭主板
*****NC61p-lm
整合桥
3200+
8脚BIOS25X80AVAIZ

BIOS里能看到硬盘,只是在BOOT里看不到硬盘,PE里找不到,DM,PQ都不能分区!
硬盘绝对好的!

BIOS设置也调试过····
现在迷茫了

请大家帮下忙····

网友:
换个硬盘或主板试下,先确认问题在哪个上面,

网友:
硬盘好的
我怀疑主板问题
这主板20收的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如果还是这样就刷BIOS,在没有只能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换过硬盘线吗?

网友:
换一根数据线重新建立MBR看看

网友:
换个数据线吧,如果是串口盘再换个电源头试试,现在的串口硬盘电源头质量不好,松不拉唧的

网友:
不是线就是桥要么就那几电容。呵呵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前天我也修过这样的主板,是精英的.先加焊下试试,这个芯片发热量很大,最好上面加个小风扇

网友:
20收的别修了,留着当备件用吧。

网友:
换跟数据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