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L2

楼主(2011-04-04):
内存无电压,供电以让RT9214加上下管型的,现在上下管的G极都没有控制电压,我换了个rt914了还是一样,上下管都被我吹出来了,一样没有控制电压,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呵呵!

网友:
你量内存电压通到哪了?  或者看看有没有明显断线。

网友:
没有明显断线。内才电压通哪????什么意思??

网友:
查内存供电脚到ATX电源之间的线路,应该有损坏的元器件了

网友:
看下供电是不是正常
12V给5脚供电,给上管供电,经过二极管给BOOT脚供电
供电正常的话,确定你坏的RT9214没有问题,
还有就是7PIN 有时候会连接一个小三极管, 作为开启信号,
那个三极管坏的也会导致不出电压的

网友:
第一脚boot和第五脚vcc都有12 V电压,现在我就是找不到第七脚连接的小三极管,等会再仔细找找,谢谢!

网友:
附近找不到7pin连接的小三极管,现在怎么办?7pin就连接一个电阻到电感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