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 2000 接上电源就自动开机,

楼主(2011-04-04):
进系统正常关机,重插电源没有问题

把电源移开,等几分钟再接,又自动开了

清风扇,清出问题了

网友:
你的BIOS电池没差吧,哈哈

网友:
电池没有动,一直在上面

网友:
好像这个机器是通病

网友:
这款机器不装CMOS电池就会自动开机的。,

网友:
解决了,CMOS电池电压偏低

网友:
电池电压偏低会影响自动开机,学习了
下次遇到就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靠什么鸟门子问题,电池电量低导致自动开机 惠普够……

网友:
修惠普的都知道 没电池自动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