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 求助

楼主(2011-04-04):
不查显卡板可以开机 插显卡板 开机一会掉电 除尘除的 求 显卡板 背面 和正面高清图 和显卡板
电路图
G86-703-A2的 谢谢了
华硕
显卡
掉电

网友:
显卡对地阻值98正常吗

网友:
那很正常,就是显卡板的问题,先加焊下试试

网友:
除尘应该不会掉件吧?

网友:
有可能要加焊显卡芯片了 先看下电流跑多少

网友:
不插显卡可以开机?????肯定会重启的。拿下显卡板,清洁一下显卡插槽。

网友:
是不是插针插歪了!!!!!

网友:
你肯定没插好。把显卡板的接口和插槽用酒精清洁一下,再插上试试。

网友:
ASUS A8和Z99还有acer的几款独立显卡板的机子,清灰看似很简便,但显卡板容易接触不良,刷刷金手指和插槽,多插几次就好了,一般来说清灰是不会造成显卡芯片虚焊的,人品问题除外

网友:
显卡没插好,或者本来就是掉电的机器。没试好。就除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