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bios指纹密码

楼主(2011-04-04):
你好,请问一下大师们,T60的bios指纹密码怎么设置啊,T60机器开机的时候有个指纹bios的,我会设置bios的密码,不会设置指纹登陆,不是系统哦,是bios的指纹,大师帮助

网友:
bios可以设置指纹吗?

网友:
装个软件设置就行了

网友:
去www.lenovo.com.cn
找T60的驱动,里面的指纹驱动。

再就是用驱动精灵安装,这个我试过。

网友:
设置BISO指纹干什么啊
那个很麻烦啊
一不小心
你就的解密啦

网友:
系统里装上指纹驱动输入指纹然后启用在开机的时候就会要求用指纹了,同时设置指纹和bios密码硬盘密码的话只需输入指纹就可以了  破指纹很好破  但破bios密码神马的就麻烦了

网友:
呵呵,有解密器的话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
最好还是不要设置指纹密码!

网友:
在官网上下载一个关于ACCESS的一个指纹管理软件,在系统下设置好指纹之后,是应该可以同步到开机BIOS密码中的。那个软件是可以设置 的。不过本人不建议设置指纹BIOS密码,一但忘了,或是因为维修原因,这个密码是不好取消的呀

网友:
设置 BIOS 密码 及指纹密码,给别人给自己都带来了很多麻烦。真是 损人不利己。如果给别人偷了。他画点钱一样可以搞出来。防小孩 同事 用系统密码就可以了。

网友:
进系统的指纹我已经设置好了,就是bios指纹没有设置好,想试试咯

网友:
要是指纹密码设置开机后。。。本人不在。。别人想用机器能破解开么》

网友:
我是新手对这类密码问题    我很少见过    谁有这方面整理出来的 文章啊 给我看看啊

网友:
没有必要嘛 呵呵

网友:
我这还是头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