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和Z99L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1-04-04):
这两个机子问题几乎一样  首先按开机键不能开待机0.021A   但是按旁边的音乐播放键可以开机 两个主板都是这样 按音乐键能开机但都是暗屏    最奇怪是就是用开机键能关机却不能开机    其中一块主板从新做了桥还一样的问题  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你用万用表划I/O引脚,试下能不能开机

网友:
开机键电压跳变正常吗

网友:
明显休眠开关的问题

网友:
楼上 说的太对了  就是休眠键没压倒了     一开始没注意  现在把休眠键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看来是一个很不起眼的问题,但是很不好发现

网友:
我碰到这个机器,都是首先把休眠键拆了

网友:
防止后患,不然过一整子还会坏

网友:
那就是休眠键问题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