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期730B S 高压控制芯片

楼主(2011-04-04):
一台三星730B S的液晶显示器 黑屏 拆机 有三个25V 820UF电容 鼓了 换了 还是不行 电源输出正常 驱板正常 高压处有两个4502C 下面的驱动芯片看不清是什么型号 好像是BIT319后面的看不到了 想查查芯片资料,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现在换了电容指示灯是一闪一闪的吗?

网友:
开始是 修了修 灯不闪了 灯管还是不亮

网友:
换高压芯片

网友:
那高压板后面的那的高压供电芯片。八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