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

楼主(2011-04-04):
台式机主板CPU供电一般是多少伏?有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如果没有一般要求最低多少伏?最高多少伏?

网友(点评):
建议你多看看主板的资料

网友(点评):
级别都比我高了~~,CPU电压不是固定的,分牌子,分型号,分种类,你还是回去再看看书吧

网友:
CPU的电压一般都在1.5V左右`超过2V的话就可能烧CPU........

网友:
不同的VID值 ,,不同的电压,,

网友:
要看是什么型号CPU。 电压不都是一样的。越老的CPU电压越高。

网友:
一般845以上主板的CPU电压不会超过1.5伏吧?

网友:
1.2——1.6V

网友:
只要不超过2伏就行了!!!一般在1到1.6伏!!

网友:
1.2V-1.5V左右

网友:
1---1.8伏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