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1-04-04):
开机键盘不能用,鼠标口1,4,5,正常,键盘口,1,4,正常,第5脚对地是1500,贴片电容换了,还是一样,拆了则无阻值,472也换了,还是一样啊,接下来是不是应该换IO了啊
键盘不能用

网友:
正常情况在600左右,最好跑下线。
是不是进IO的。
中间短线的话阻值也会变的无群大的

网友:
跑他进了472上面那个脚,然后我拆了472,量了2脚之间,发现是无穷大,拿了废板,量是700多,线跑不出来

网友:
先换472,
再看下电感
再换I/O

网友:
接口到I/O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