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域网共享上网设置

楼主(2011-04-04):
我们在计算机的连机之前首先要确认的就是这两台计算机在网络上是否已经连接好了,也就是说硬件部分是否连通。可以通过开始-运行中用ping命令来检测。将两台计算机都最好是各自手动设置IP(比如172.192.0.1 子网掩码 255.255.255.0 而另一个是 172.192.0.2 子网掩码相同)使用命令ping 172.192.1.2(在IP是172.192.0.1 的计算机上使用) 使用ping 172.192.0.1 (IP是172.192.0.2上使用) 看两台电脑是否已经连通。若连通了就可以了,若没那就要检查硬件的问题了,比如网卡是不是好的 有没有插好 网线是不是好的 一般也就这3个情况了。
关于IP的具体设置步骤:
我的电脑-控制面板-网络连接-本地连接右键属性-常规-找到TCP/IP协议-点下面的属性-常规-选择使用下面的IP地址,然后填IP和子网掩码就可以了。
2.在网络邻居看不到对方
请确认自己的工作组是否正确 双方应在相同的工作组里面 具体的操作如下:
电击“我的电脑右键-属性-计算机名”可以看到你的工作组。要修改的话就点“更改”就可以了。
3. 出现字句“您可能没有权限使用网络资源,请与这台服务器的管理员联系以查明您是否有访问权限”
在说明时没有特别指出的话我们都以默认的guest帐户连机
⑴当你在自己的电脑上点机网络邻居的时候出现的,可能的原因有:
① XP本身所自带的网络防火墙没有关闭,请关闭。设置如下:
我的电脑-控制面板-网络连接-本地连接右键属性-高级 就可以看到了,把那个勾去掉,不用管它的提示。
⑵当你在网络邻居的查看工作组计算机里面看到了对方,但点击的时候出现上面字句的原因:
①恭喜你原因是出在对方的计算机上的
②对方没有关掉防火墙(自身的,后来装的都有可能)
③对方没有开启guest帐户
④位于我的电脑-控制面板-管理工具-安全设置-本地安全策略-用户权利指派 中的“拒绝从网络登陆”看看有没,有guest 就删除
⑸对方在注册表里做过一些修改如下: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Lsa]
"restrictanonymous"=dword:00000001 ;禁止空连接 若改2则匿民用户无法连接你的IPC共享
把这个删除就可以了。
4.连机是不是一定要开启guest帐户
答案是否定的,连机不一定非要开启guest帐户。只要你愿意,你甚至可以有管理员帐户登陆,只要更改相关的设置就可以了。设置如下:
我的电脑-控制面板-管理工具-安全设置-本地安全策略-安全选项 中“网络访问:本地帐户的共享和安全模式”(默认是来宾)改为“经典”即可。然后连机点击对方的时候,用户那一栏是可以自己填的,可以用对方电脑上的任何已经开启了的用户进行登陆。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这个安全选项中还有一项那就是“帐户:使用空白密码的本地帐户只允许进行控制台登陆”也就是说对方电脑上的别的帐户,比如说管理员帐户密码是空的反而不能登陆。这时可以关掉这个项或者让对方给需要登陆的帐户设置个密码。
5.关于guest帐户的一些问题
一要使用guest帐户登陆,需要开启guest帐户。
可以用两种方法去开启。方法一.我的电脑-控制面板-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本地用户和组-用户 找到guest点击右键属性,将帐户已停用前面的勾去掉。方法二.我的电脑-控制面板-用户帐户 中直接开启guest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种方法在连机上效果是一样的。但对于本机还是有一些区别的,稍后就会讲到。
二关于guest的一些认识
首先我们要涉及到3个东西,先在前面说下后面就直接用简写。a.位于计算机管理-本地用户和组-用户中的guest的开启。b.位于控制面板中的用户帐户中的来宾帐户开启机制。 c.位于我的电脑-控制面板-管理工具-安全设置-本地安全策略-用户权利指派 中的“拒绝从网络本地登陆”
*******************

说明:关于guest帐户的开启有两个等级 。第一个等级(最高等级)就是a它的管制权利是最高的 ;第二级就是b和c 。现在来说下它们,a就是管理这台计算机到底要不要开启guest 帐户,不管是你自己本地用guest帐户登陆还是网络用guest帐户登陆,要是a说我禁止了,那就都不行。假设a已经打开了,那么你说我要在自己的电脑上用guest登陆,那就需要把b打开了,这样你就可以在本机上用guest帐户登陆了。接着你又要求别人能通过网络用guest帐户来登陆你的电脑,那你就在c里面看看,有guest那就登陆不了了,删除就可以了。
三 关于guest的另外一个问题
d.位于我的电脑-控制面板-管理工具-安全设置-本地安全策略-用户权利指派 中的“拒绝本地登陆”。我发现在d与b是互通的。比如说你在“拒绝本地登陆”中添加了guest那么b中的来宾帐户就会自动关闭。如果你又把来宾帐户打开,那“拒绝本地登陆”中的guest就会自动消失。但是如果你在计算机管理中禁止了guest,那在“拒绝本地登陆”中设置就没用。细心的人应该发现其实还有“本地登陆”这一项,不过经过我实验发现根本没什么用,起不到任何的效果。另外在默认的时候计算机管理中的guest是禁止的,“拒绝本地登陆”和“拒绝从网络登陆”“本地登陆”中都有guest 。我的系统是这样的。

补充:

在实际的网络运用中,安装Windows XP系统的电脑有时会出现不能与Windows 98、Windows 2000的电脑互相访问的问题,即使是开启Guest账号、安装NetBEUI协议、设置共享文件夹,问题也得不到解决。今天,e博士就来说说这个常见的网络故障。

右键点击Windows桌面上的“我的电脑”,选择“属性”,进入“计算机名”选项卡,查看该选项卡中出现的局域网工作组名称,如“MSHOME”,然后点击“网络ID”按钮,进入“网络标识向导”,单击“下一步”,选择“本机是商业网络的一部分,用它连接到其他工作着的计算机”,再单击“下一步”选择“公司使用没有域的网络”,随后输入局域网的工作组名,如“MSHOME”,再次单击“下一步”按钮。最后点击“完成”按钮完成设置。重新启动计算机后,局域网内的计算机就可以互访了。

经过这样的设置后,即使局域网内的计算机设置了不同的工作组,但在“网上邻居”中单击“查看工作组计算机”,在“其它位置”再单击“Microsoft Windows Network”,右面的窗口中就会出现所有工作组的名称,从而实现了对不同工作组的互访。

网友:
共享其实也很简单,比看完这贴其实还省事,,有现成的软件,执行一下就行了

网友:
不错,局域网共享软件,一点就OK了

网友:
有软件一点就可以了 !1

网友:
有这么复杂吗?

网友:
现在人都懒了,什么都有现成的工具,都不去学习如何手工弄

网友(2011-05-23):
哎  说实话太长了    看的眼睛都累了

网友:
这个也太复杂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