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方正R660笔记本,求屏线3.3V供电脚 有图

楼主(2011-04-04):
方正R660笔记本,故障为白屏,外接显示器正常.本很少接触笔记本,所以对屏供电不了解,现在测如果屏线上没供电再拆机器,供电正常的话就不修了,直接送台二手液晶给客户用(小学校长).因为我的平常的收入有一半都是他间接送过来的(小学里的台式电脑),希望各位师傅帮我定一下供电脚,只写上对应的数字就行了,不胜感激.如果表达不对之处还望各位海函!!!

网友:
看屏型号,,查一下资料,,

网友:
屏线2 .3是3.3伏屏供电脚

网友:
请问是屏线插头那的2和3是供电脚还是屏背面的接口的2和3是供电脚?

网友:
屏的型号是:claa141wb05a

网友:
高压条跟白屏有没有关系?

网友:
白屏和高压没有关系的

网友:
2和3两脚是供电3.3

网友:
光有屏的3.3V供电还不行,这个机子的通病就是显卡问题,能加焊就加一下试试。

网友:
没有BGA做不了显卡,随便问下在基地里的师傅有没有广东地区开店修笔记本的的?寄去基地太远了,快递费来回都快要了一张红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