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 C1 01 C3 Od 50 FF怎么修?技嘉的板子

楼主(2011-04-04):
检测卡 C1 01 C3 Od 50 FF怎么修?技嘉的板子
技嘉

网友:
放电``放电不行的话刷个资料试一下

网友:
前提是先要量好电压````量了电压正常了之后,在刷BIOS

网友:
不过内存 量供电 打阻值 涮BIOS

网友:
检测到内存,内存测试不过。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可以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先刷个BIOS,再看下内存供电

网友:
修过一片这样的780主板,刷bios解决的

网友:
你是不是没上内存啊、如果上了就按不过内存修、测内存工作条件、在刷BIOS 看北桥虚焊没、、

网友:
先刷下BIOS试下呀 !不行就加焊下北
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