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独立显卡无显

楼主(2011-04-04):
      昨天收到客户一个 SONY VGN-SR38 开机上电有跳变,到1.3A 停下。按照电流表估计是显卡问题,独立显卡ATI216 7070** 诊断卡无诊断码。外接显示器也没有显示。怀疑是显卡,拆机后BGA做了显卡,温度是按照X1350的曲线做的,因为还没有该芯片的曲线。上机器测试OK,因为昨天晚上了没有测试,今天早上一开,又开不了了。怀疑是电池短路保护了,因为昨天电池没有上,拆了电池还是开不了。因为SONY有保护,再拆机放电,还是无显示,BGA显卡后 OK,
     接下来就是最关键了,反复几次后还是OK进系统的,但是装上电板后又开不了了,充电电流0.8A左右,开机可以到2.15A说明充电正常........拆了电板还是点不亮,问问同行该怎么下手?PS:主要供电都正常,(昨天测的)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回帖。因为SONY机器比较薄不能按,测试充电芯片和I/O输出都正常,而且电板上着充电也正常,最终加焊南桥成功。

网友:
加焊EC试下

网友:
EC= I/O ?    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EC= I/O ?    BIOS?

网友:
笔记本充电我还没有测,应该是I/O控制的吧,明天再拆,这种事情就头大,而且SONY的机器怕有检测,盖子盖着就不开机,休眠开关要放开才能正常开机

网友:
估计是哪里没装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这个可能性是0,因为多次了,而且我一向装机很小心,一般螺丝都不多不少!

网友:
EC指的是BIOS和I/O 两个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一般的人都是指I/O 我怕他是指BIOS

网友:
显卡旁应该有其它的空焊了吧!看看北桥

网友:
会不会有其他的地方虚汗   刚好加焊显卡别的地方受到温度影响

网友:
装上不开机。拿下电池现在电流是多少?要有显卡可以重植。。或者代换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池不装怎么重启都正常,一装上电池就开不了了,就是再拿掉电池开机也开不了。显卡太新,温度曲线还没有,我用原来X1350的温度焊的,拆了怕焊爆!

网友:
排除电池本身的问题了吗?接电池打下电池放电电路的电感阻值吧

网友:
电池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EC=I/O...........

网友:
做显卡吧。。

网友:
EC是I/O吗。求解

网友:
既然有电池的问题,不妨先换个EC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