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GA-K8NF-9 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1-04-04):
上午接到一块技嘉GA-K8NF-9 AMD独桥的主板,客户说开不了机。拆出主板目测没有发现异常,各项供电对地阻值正常,上电触发没有反应,3.3V、1.9V、1.5V待机正常,测开机排针5V正常,到IO有低高低的跳变,32.768 25晶振都有压差,强行触发可以开机,开始怀疑IO IT8712F-A GXS 有问题,直接更换IO,还是一样 IO-PSON有低电平输出、S3这个信号怎么一插上电源就有,记得好像应该是触发后才有的。。。现在不知道怎么查了,望高手指导下,谢谢了

网友:
帖子沉的好快,谁能帮我看看下步该怎么测,在线等

网友:
GA 8712GB我在好板上也量过,102PIN在待机是就有3.3V高电平,属正常。只要在触发PWR-SW的时候它有跳变就行。
你可以沿着ATX-PWR的PSON脚往回跑线,看是否连到IO的107PIN

网友:
它受SLP_S3控制 南桥发出SLP-S3信号高电平Q88导通 IO-PSON为低1, 一路发给IO 2,另一路去控制Q33 和 Q34 两个场管 转换之后把绿线把低 查一下这两个管子是否损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贴,我跑了好久,没跑回107脚,郁闷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板子是南桥触发的吗? 我在板子上找了好久,就是没有找到Q88,还有Q33 Q34都没找到,板子上标的位置和实际元件相差很远,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元件,相当郁闷

网友:
     查绿线到I/O的线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查了,没找通

网友:
     我晕、、你不是有图纸的吗

网友:
那就跑线吧跑绿线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真有图纸,但我在板子上找不到元件  标的位置和实际元件不在一起,旁边也没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吃完饭再跑跑

网友:
我觉得那两个场管问题比较大 你细心找找  从IO 跑可能好跑一点

网友:
晕,自己给出的图又找不到元件在哪!

网友(点评):
又不是点位图,真的不好找

网友:
你们的图纸都是哪里弄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基地下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鹏,问你下,IO发给桥的信号是哪一个?

网友(点评):
IO到桥的信号是103PIN PWRON#,当桥收到此信号后发出SLP—S3#给IO的102PIN,当IO收到此信号号从107PIN发出PSON信号。。你说PSON有输出就应该查PSON后面的电路

网友:
IO-PSON有低电平输出,就不要去纠缠IO了
因为IO拉低PSON指令已经发出
拼了命去找IO-PSON和电源绿线的联系吧
或者找电源绿线的去处,有可能是南桥开机也不一定

网友:
回复 网友E:

应该测下那个连接PSON的那个三极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大鹏!现在知道了.那块板子是偷工减料的板子,图纸上好多元件,板子上只有符号没有实际的元件。PWRON#是不是IO发给南桥的上电请求的信号?但这个IO的103脚是 PWRBTSW 不知道和你说的PWRON#是不是同一个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找了差不多一天,没有找到绿线和哪个三极管相连,郁闷呀!!

网友:
回复 网友G:

谢谢孤帆版主的提醒,其实我也是一直在找这个三极管,后来仔细找了一下,图纸上有标的元件,但实际板子上很多都没有,也包括开机的三极管.真不知道原来是怎么开机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跟帖,板子我已经还给人家了,没有完全修好。那个开机的三极管没有找到,IO 107PIN -IO_PSON找不到与其相连的元件,图纸上应该直接与ATX绿线相连的。ATX插座边上的Q88有符号没有元件,Q88一脚连着ATX电源的绿线,一脚接地,控制端连着SLP_S3。修了半天没修好,还有图纸 后来我找了N沟道的小场管,把Q88补上了,现在情况是一插上电源就开机了,按住开机排针可以关机,关机后再按开关可以正常开机。就这样给客户了,反正现在能用了,估计客户也就将就着用了。我在想是不是IO 107PIN-IO_PSON 与ATX绿线断线了!

网友:
测一下ATX电源9脚和你主板上的那个小三极管相通  如果有相同的  你直接把那个小三极管换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