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开机挡26不过

楼主(2011-04-04):
x300显卡开机档26不动,量电压正常,晶震有压差、。。是哪里问题?

网友(点评):
晶振 谐振电容 两脚对GPU阻值 都不对GPU挂

网友:
擦擦显卡金手指,还有PCI插槽,用酒精刷刷

网友:
换显卡试试,还有内存擦擦

网友:
   打阻值、测GPU有没有虚焊、

网友:
直接加焊GPU吧,这种现象一般都是GPU虚焊了。

网友:
ATI的卡挡26 很难说。前几天我加焊一张X550本来是花屏加焊完了就挡26 用PCI显卡看也没问题,数据线阻值也对就是不显示

网友:
学习中。。。

liujinfu123 -2 灌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坏的啊,就是要搞定它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16对耦合电容的阻值啊?好像都一样也、。我再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你怎么解决了最后?

网友(点评):
没修丢掉了

网友:
量下板子后面的电感有没有坏的,换晶振,写BIOS。

网友: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等有经验的高手讲讲了,显卡bios坏了还是核心挂的了,核心电阻7欧姆左右的

网友:
虽然档26是代表未检测到显卡BIOS但BIOSa坏的可能性不大。PCI-E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爱空焊,建议加焊GPU

网友:
回复 网友E:

7欧没有问题!实测

网友:
打阻值 没问题加焊无果换个BIOS试试

网友:
查DAC,和接口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F:

等有条件了写写bios看看咯,没编程器和pci显卡的

网友:
仔细看了看,一个叫sb的电感还是电阻没了补电容补错的了,上机后内存不知道因为加焊导致连锡,还是坏了短路。两块板子搞内存短路了,还得练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焊接显卡内存bga有什么高招么?高手讲讲哦。

网友(点评):
球要植得一样大小,焊盘要拖干净,焊时对准,焊膏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焊完后将温度慢慢降低增加强度

网友:
有些板子26已经可以亮了,不行就干GPU试试

网友:
加焊GPU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加焊下GPU试一试,其他供电都正常就这么做

网友:
加焊一下就ok了

网友:
你确定是显卡问题吗,有些诊断卡跑26也有是内存问题的呢

网友:
看起来 你不是搞硬件维修的吧 你找个地方把它扔进BGA焊台里边

网友:
26就是OK码  应该是显卡不显示啦

网友:
放烤箱里烤烤,在加焊。。在放个硬币压着

网友:
加焊GPU,刷BIOS

网友(2011-05-14):
刷新BIOS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却了个电感补上亮了,可是花屏呢,补焊内存短路烧了供电管,柴下植球上去还花屏,两块卡都这样,还是我焊接水平不好还是内存容易焊坏啊?

网友:
档2B就是显卡的BIOS程序坏了,刷个BIOS上去看看吧!!

网友:
不是花屏才加焊显卡CPU么

网友:
档26 确定是显卡故障 无掉件 有条件就先刷BIOS 测时钟 供电 检查GPU附近的小MOS管 X300的功耗不是很大 最后在去做GPU

网友:
跑26一般都可以显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档2B,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BIOS坏,刷BIOS解决!

网友:
三星的显存颗粒容易出问题,花屏不一定全是显存的问题,软件测试一下。

网友:
做BGA之前是亮的。。做了之后不亮了。。就说明是做BGA出的问题。。
重新植株上去看看吧。。

网友:
挡2B 一般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26码。有时是正常码!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