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VCORE为16V的维修

楼主(2011-04-04):
IBM T40瞬间烧CPU供电上管和VCORE滤波电容。瞬间测得VCORE为16V。
换完上管和电容,打MOS管G极等各处阻值正常,触发后还是瞬间大电流。检查ADP3205的PIN23/31/32/33反馈路的电阻也无异常,ADP3415与MOS管和ADP3205连接也正常。
为了防止再次损坏MOS管等,把直流电源限流输出,这样触发后直流电源自己保护,主板不用拨电源插头可再次连续触发。用示波器分别测两相上管G极,发现一个G极有瞬间脉冲波输出,另一个G极是平直的电压。于是怀疑这路的驱动IC损坏。更换这路的ADP3415,再测,有相同的脉冲波形。因为上的是假负载,触发后直流电源不再保护,而主板掉电保护。
上好CPU后,把直流电源限流调大,触发后一切正常,测VCORE为0.94V。
才买的示波器,修好的第一例,有点兴奋啊。写得不对的请大家指正。

网友:
bucuo很少遇到这个3415坏的

网友:
一直烧MOS管也就只能查他们的G极以及反馈电路了。。

网友:
笔记本的好方法~!~~
主板就只能全换驱动芯片了不然上一个管子烧一个管啊

网友:
这个问题用万用表修足够解决问题,个人观点。不过楼主的分析思路很好

网友:
16V的VCORE,CPU和北桥居然没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