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加GA-880G-UD3H主板不能触发,开机排针有3。36V,I/0:IT8718F-S

楼主(2011-04-04):
技加GA-880G-UD3H主板不能触发,开机排针有3。36V,I/0:IT8718F-S,想问一下这种I/O参与触发,应该量哪个脚,谢谢;

补充内容 (2011-7-22 10:26):
已经修好了,已经修好了,换了一片I/O IT8718F-S 1017-LXS开机确发正常,进系统正常,谢谢大家!!看来不一不定要后缀名为GXS的也能代。

网友:
参与触发  你可以在论谈上搜索一下IO8718芯片资料

网友:
880G的板子,不能100%确定故障之前,千万不要动手,这个板子配件不好找,何况还在保修

网友:
要我啊,跑下线路后,看下连了哪些元件,就直接干I/O

网友:
开关排针到IO106脚  103脚到南桥  南桥到102   107到绿线

网友:
触发几个基本条件OK就直接干IO啦!

网友:
I/O到南桥 102脚:0v
南桥到I/O 103脚:2.83v
开关排针到I/O 106脚:2.89v
绿线到I/O 107脚:2.92v

按开关以上电压一点变化都没有。

网友:
8718不是这样的。
75 脚 短接开关针
72 脚到南桥
71 脚 南桥到I/O
76脚到绿线
67脚I/O到紫色5V
68脚CMOS供电

网友:
万用表调到二极管档,一笔接开机针+,一笔扫IO,扫到通的表示IO也参与了开机触发,然后上电,IO脚待机电压应该和开机针+电压相同,点开机键时IO应该是3.3V-0V跳变,放开后又从0V-3.3V跳变,如果无跳变,把IO那根脚敲起来试试吧

网友:
你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先跑跑线,把电路搞清楚!

网友:
看开关键 通往IO 不 如果通 更换一下IO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一块GA的板,不过我的是GA-P43的..也不触发.查待机电压都正常.然后就测32.768的两脚电压..一点就上电跑C1..但不能关机..直接叠多一个晶振..正常上电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