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ier f178显示器花屏请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2011-04-04):
     今天收到一台花屏的haier 178液晶显示器,刚一开机是很多竖条而且,这个现象说不清,用照相机拍下来传上,就是遇到白背景里较明显,3秒左右全白的地方就看不出来有毛病,打开网页也是这样,但在工具栏上还是较明显的,像蓝色水倒出来一样,不过没这么浓,可能我说不清这个现象,最后拆开把屏线两头清理干净后好了,今天用了几个小时又出现了,请指教

网友:
屏线呐,可能有问题

网友:
换条屏线再烤机看了....不要舍不得配件

网友:
查查屏线接触是不是良好,,,

网友:
多半是屏线问题 两年前曾遇到过此类问题 是不定时出现 当时无合适屏线换 就临时从驱动板屏线起始处飞了一根地线一根屏5v供电线 直接焊在屏电路板上 原来是打算试一下 没想到问题解决 此后就一直好用了

网友:
品牌机30p排线容易出问题,解决办法换新屏线

网友:
楼主换屏线拭了没有?

网友:
屏线要换新的,有很多旧的屏线看上去没有问题

网友:
没有这种屏线,我又拆开清理屏线,正在烤机,真不行的话去买屏线再试试
请问这是供电问题吗

网友:
换屏线,联想的显示器最喜欢出这个毛病了,你把屏线拔动一下,可以用一下,等会又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备点质量好点的镀金屏线,更换后才是正道,否则会老返修。

网友:
重点查屏线。。。。。。。。。。

网友:
换屏线就OK

网友:
屏线接口可能不行了,换条屏线压死看可不可以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了,不行的话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haier 19液晶修过多台 最容易出现的故障就是花屏
以我的经验 换屏线 不能彻底解决。 故障是在 屏板的屏线接口虚焊。
补焊后 你怎么摇屏线 都不会花屏 你可以试试
我认为是haier液晶的通病。

haier的液晶很LJ 我公司卖出去的haier台式机,1年多后, 没有1台从没抱回来修的。
2年后的故障是100%(我所见过的)每一台都要修一次 花屏故障占90%。
现在公司里还放着1台前几天刚修好的haier19308HW 故障是不定时花屏。 拆机10分钟搞定。

网友:
我昨天再次清理屏线后,用胶带把屏线压在屏上固定好,现在用了两天没出现故障,再烤机两天再看看,不过字迹看起来有点带阴影,不知道是不是还是屏线问题,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   或者是屏线接口虚焊

网友:
清理屏线,用胶带固定接口搞定,谢谢各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