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坏了求助前辈

楼主(2011-04-04):
显示器前段时间掉地上,出现这情况。请各位前辈看下,哪里问题。如修大概多少钱?谢谢!

网友:
您说是掉在地下了,那就应该90%都是屏坏了......

网友:
修好的几率不是很大.修的话估计只能压屏了..........

网友:
99.999需要换屏,不要修了,买一个还便宜点

网友:
楼主我的卖给你吧,和我的屏一模一样,哈哈,明基的吧,不过质量还真的不错,用到现在还没摔过

网友:
楼主再买一个吧。

网友:
恭喜楼主。。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可以放弃了,,,

网友:
楼主,包个运费这个屏幕卖给我吧。如果你附近有压屏机可以修复,应该在100块左右

网友:
放弃了吧,感觉压屏机修过后用着还是爱返修,我都不敢花钱修屏了。

网友:
压屏也容易坏,也有很多压屏不成功的,丢了吧

网友:
恭喜楼主。。可以换新的了。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有时动一下可以显示一些

网友:
屏坏了, 直接扔了吧,嘘!小心点,别让城管看见,呵呵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啊!可惜了!!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该不会是排线掉了吧〜〜看起来没有漏液压〜〜
拆开看看是不是排线掉了先
屏坏掉应该是会有漏液的现象〜〜并且有些部份会特别亮
而且故障的地方也太有规则了吧
不太像是屏坏掉

网友:
屏上的排线断了...百分之90

网友:
屏挂了,不用修了.

网友:
屏坏了,直接换台新的了

网友:
拆开看看屏线,再确定下是屏线问题还是屏坏

网友:
屏坏了  不要修了

网友:
屏坏了。可以扔了

网友:
屏本身的问题!如果是屏线的问题,那应该是全局问题(全屏幕有问题),因为屏线是信号在驱动板和屏之间的连线。

网友:
屏的问题哦 不必考虑修了

网友:
真是恭喜LZ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屏坏了 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屏上的软排线摔断了,可以送去专压屏的地方搞,应该是可以搞好的。好像压一块屏也就几十块钱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这叫亮带 修的话大约100做有吧 有一定的风险

网友:
屏坏了什么价值了nua

网友:
拆开把屏线拔了重差一下,也许有意外的收获哦

网友:
屏里面的液体堵塞了吧!多晃几下会不会好些呢!

网友:
你说有时动一下会好,看这个情况你自己也可以修,
首先你要确认是哪一头松了,如果是屏电路板上松了,你可以在淘宝上买一套压屏的工具(其实就是恒温的电烙铁,加一条传热带),回去试一下,就当玩玩,至于能不能修好可不好说~!

网友:
软排线出问题了

网友:
lz杯具了 不用想了 拆了换线看看还是一样 你就真的杯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