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INTER集显 待机0.01按键没反映

楼主(2011-04-04):
这机有3.3的电压 开关键 也有电压 按下也有跳变。但就 一点反映 也没有。LDO 3  5V都有。

那几个电压都没有。用红线标的那几个,太闷 了我EC也换过了

网友:
29脚我按开机键是有跳变的。这下搞晕我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吧

网友:
ec焊好了吗

网友:
是不是AMD的CPU啊我以前遇到过AMD的CPU坏了后来换了就好了

网友:
sb-pwr btn没有点压说明EC没有把开机信号送给南桥,sb-rsmrst也没有去复位南桥,你先查一下EC的工作条件吧,AC IN应该有电压的,先查一下这条电路吧。

网友:
这就麻烦了,得按时序查了。

网友:
ec 没焊好,或者网卡有短路

网友:
EC是什么术语呀

网友:
EC供电的所有脚都有电压的。还有绝对焊好了的。换上去和之前的现像是一样的。上电0.01什么反映也没有。我现在无力了 来求助大家的  ACIN#是冲电芯片出来ACOK 控制 一个管子产生的电压 是8725

网友:
楼主你这种情况有可能是BIOS坏了呀

网友:
我这里没有集显的BOIS 我也考虑过。换 了下试了试,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要同型号的BOIS    我说的是拆的是料板上的BOIS 没刷过  这机器修的蛋疼

网友:
先把 这个ac-in搞对再 考虑bios

网友:
1.南桥短路 2.EC坏 或没焊接好 要注意没连锡3.EC工作条件没满足

网友:
这个ACIN# 好像是对的。现在唯一让我感觉有的不对的是EC_RST这个信号有点不对。他的上拉有3V 的但只量到 0.7左右.但不知道 是图不给力还是怎么老是找不到U54这个小五脚管
  我想请问下哪位有INTER 945集显 板号48.4F501.051    05232-5 这个板号的图纸 如果有请传给这里谢谢了

网友:
换个南桥撒

网友:
刷刷bios试试看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此机以修好谢谢各位。以前从料板拆下的那个EC为坏的。后来我实在没法又拆了一个换上去OK了  这个机器待机是先出3.3 在出5V 的  以前的那图不准后来维修公司那哥们帮我弄了个连接 我下了图才对的上号 真谢谢他了 也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