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杂牌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1-04-04):
            我这现在有一块好的不知道什么杂牌的915PL主板,,板是蓝色的,,诊断卡是也应该好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本来是想修一块坏的AM2--940主板,,,结果把诊断卡误插在这块主板上,,结果一开机,显示器点亮了,,进系统什么的都正常,,就是诊断卡不跑码,,,诊断卡本身也是好的,,能不能请高手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这个问题还是头一次碰到。。。。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诊断卡没有插紧吧?插紧点或换个槽看看。

网友:
这个碰到多了,都亮机了,还修个屁呀,呵

网友:
修主板不要单看诊断卡啊,诊断卡又不是每块板子都支持。

网友:
清清金手指,有可能是PCI口接触不良

网友:
  这是问题啊

网友:
只要板子好呢就好了呀 !

网友:
诊断卡 不兼容啊 这有什么奇怪啊,板子都点亮 正常了 你研究这个做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换个插槽,还有就是你用的什么样的诊断卡,基地的鑫帝的很好

网友:
检测卡不太给力啊,检测卡只是工具而已,不可全信

网友:
换个插槽..............

网友:
有的板子不跑码很正常呀
修板子时最好插上显卡

网友:
不一定所有的pci槽都跑码,pci接口坏也不跑码,曾遇到nf4-a3芯片坏的富士康939主板pci接口坏,不跑码,不识别网卡。换nf4-a3后修复

网友:
你的诊断卡,不兼容那主板,换4位的诊断卡试试。。

网友:
楼主闲的蛋疼

网友:
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网友:
我多么希望我的V星915PL也是这样啊,什么电压都正常,BIOS刷过了,不跑码,但是也不亮啊。

网友:
既然诊断卡主板是好的,不是就槽的问题吗,清洗一下。

网友:
你不能完全相信诊断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