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没有复位

楼主(2011-04-04):
    昂达940单桥主板怪病,型号:NF4TS REV:3.0。。。内存电压正常,。桥供电也正常,CPU电压为:1.1V,。奇怪,为什么CPU不发热的呢?主板没有复位,。
    桥已加焊过了,。
    希望大家帮帮忙,。给条思路过来,。

网友:
全板都无复位吗?是的话先杀IO,不行杀桥,桥挂了

网友:
看一下桥的供电,还有就是桥没有做好

网友:
那就查复位电路到那里呀

网友:
VDDA2.5 你看了没?AMD的没复位最重要的就是供电了 供电ok了 就是桥了

网友:
咱都是供电正常就干桥呀???

网友:
桥问题的可能性大了

网友:
cpu  总线 供电  有没有啊?   供电都没全 怎么复位 啊

网友:
总线电压有没有! 时钟有没有 !供电时钟正常才会发出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