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贴....

楼主(2011-04-04):
显示器型号:FP93GW
显示器现象:见图片
维修过程:自己的显示器..50元收回来的..准备修一下.修好了就值400米     .用通用板点亮后
               就是下面图片的效果.确定是屏的问题
               屏也拆开看了..没几个元件..排阻保险全是好的..就剩下二个IC没方法测试....
       一个100脚IC:    nt71675fg-00053,
       一个32脚IC:     AAT1168B

液晶屏IC型号为:nt71675fg-00053

大家帮分析一下,
一    这个有修复的可能没有?
二    nt71675fg-00053 IC的故障可能性有多大?

网友:
都没高手来回答????有经验的高手肯定是知道的..

网友:
另外再弱弱的问一句。。坏了的屏。。你们怎么处理。。有人收没?传说中有人收这个坏的屏。10元一张。。不知是不是真的。

网友:
人工没法修的,要返厂才能搞定,成本太高,只能这样将就着用了~~!!!!

网友:
没有专业设备,,根本无法修,,,

网友:
电路部分应该可以修的吧。。如换换芯片IC之类的。

网友:
这个估计除了厂方没救了!

网友:
这个是屏玻璃或者说是侧阵列模块的问题,不是逻辑板的问题,要用专业机器弄的,mt屏的通病

网友:
这个屏应该直接丢掉,修不好的。
如果去工厂那是可以修的,但比做个屏还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不好的消息出现了。。。看来修复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去弄一下。。能好就好。不好就算了。

网友:
弄不好直接把屏板和灯管的拆下来废品处理。。。。不知道有人收没有。。

网友:
把剩下的两个芯片换掉看下 好不好都无所谓就当实验啦 楼主你觉得呢?

网友:
嗯。。但是要投资去买芯片。。估计在四十元左右。。

网友:
我是没办法修,屏坏,换吧

网友:
这屏3个COG.最上面的坏了。只有工厂才能搞。

网友:
这个是玻璃里面模块问题。只有加焊这些模块看行不行。当然要用专用的机器来加焊的了。不过这样的问题返修率很高的。

网友:
店里有个联想的和你的一摸一样,放哪里试机用了

网友:
呵呵 这个样子的换IC没有用的 IC是好的 屏内侧 列阵出问题了

网友:
面板内部电极开路,我见到过有人飞线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