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别误导俺,俺 是老实人

楼主(2011-04-04):
接一台Z99D,开机黑屏,拆显卡一看厂家已改换了改良版芯片,后仔细检测发现此机就是不断的重启啊重启。
上BGA台杀NB片,先补焊,搞完不装显卡板发现还是重启啊重启(在论坛里看到某人说是不装显卡板可以开机),怒了,直接上风枪拿下重植装回,奶奶的了,还是重启啊重启,NB片坏了???郁闷了,装回显卡板,加电一试,居然不重启了,装屏一试,开机正常画面出现,哪个挨千刀的说不要显卡板可以进系统!!!!奶的,NB片让我干了两次,还好没坏。

网友:
经验主义有些时候也不好用..小心了..

网友:
不要太相信经验,包括人家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

网友(点评):
对 只能作为参考

网友:
我手上有一个 Z99D  不装显卡  也不重启啊。。。。。。

网友:
显卡不装只能上电,不能进系统,还有不一定每一台机器都是这样的,。

网友:
没有见过,应该是显卡虚焊吧

网友:
这种机器也不太一定,有的重启有的不重启,都没装完就测太冒失了

网友:
不装显卡怎么显示!!!

网友:
不装显卡是可以听到开机音乐的,能进系统是头一次听说的 哈哈

网友:
他是听华硕开机声音的吧,我今天刚听了好多遍

网友:
哈 哈,我晕,,哪个说显卡没有可以进系统?上电时序信号都没出全,BIOS能把控制权交给系统?真服了。就是说硬启动没完成上电自检?

网友:
教条主义害死人啊,看来以后得活学活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