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开机通电不显示。开机黑屏

楼主(2011-04-04):
       I  BM        T42开机通电不显示。开机黑屏,有没有通病哦。我没有修过笔记本

网友:
看是不是独显,有可能是显卡,也有可以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
没修过最好不要搞,有胶的

网友:
以后别上来就通病,你要说的具体点。诊断卡跑什么代码。一般38,28就是内存这一块问题,4A是显卡(可以加热一下)问题,有时还有49是PCI总线有问题(可以查一下与PCI总线相连的PCI控制器),还有就是L8和L11的电感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就把电容C541(220UF 20% 4V )给换了。痛病基本上就是这些了。

网友:
l楼主描述的太过简单没发帮你分析只能简单的说声主板坏了 别介意噢!

网友:
看下外接显不?一般要是独显 显卡爱开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