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3843.3844.3845的区别

楼主(2011-04-04):
UC3842.3843.3844.3845如果在看不清印字或和被磨去.如果旁边有同样看不清印字能正常工作的电源的话是有办法分清的,因为这几种芯片是有差别的,用一个0-20V的可调电源接384XVCC和地,不用上初级电源.首先是8脚REF, 3843.3845要比3842.3844早出5VREF,3843.3845在10V左右出,3842.3844在16V左右出.然后是6脚OUT脚.因为没有反馈,驱动占空比输出最大,所以3842.3843用万用表测6脚电压的时候约等于VCC,而3844.3845用万用表测电压的时候约等于VCC的一半电压.

网友:
工作电压及占空比不同,,

网友:
不错,总结很实用!

网友:
同一种系列芯片四种,只是启动电压不一样。

网友:
总结的的确是不错,了解了

网友:
楼主总结的很详细了,不错,赞一个。

网友:
因为我经常在网上看见有人问384X互相代换的问提,因此,我认为,如果需要稳定...就不能代换

网友:
这种情况对于抹掉IC型号且IC没烧的情况有用,但如果IC烧爆了分不清型号想分析是哪个IC就不能这么分析了。

网友:
就是启动电压不同。

网友:
启动电压不同,其他的区别不大

网友(2011-05-18):
只是启动电压不一样

网友:
是的,3842供电门槛电压要比3843高一些。

网友(2014-04-07):
很好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