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511笔记本换高压条问题。

楼主(2011-04-04):
方正R511
笔记本
拿来时黑屏,外接显示器可以亮,测灯管好的。怀疑是高压板,原高压板换过,上面没标ACC ON.....什么的。有4根线黑。蓝。黄。棕。其中蓝。黄是通的,19V。黑棕是通的,没电压,估计是地。另外有一根裸铜丝从高压板连到屏线一个电阻上去了。不知道怎样接了。请高手指点。
笔记本

网友:
EN开启信号要3.3V 从主板接口向显卡查吧

网友:
我刚上网查了一下,高压板型号是MPT N206,可能是原装的。

网友:
地线 和19V除外 其余的都接到3.3V就可以了

网友:
有一根裸铜丝从高压板接到屏线这里,这个是ON信号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