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株,做BGA

楼主(2011-04-04):
请问下各位,如果不买植株台植株方便么,?另外做BGA,锡球和焊膏买什么牌子的好

网友:
买基地的价格高一点的挺不错的

网友:
哦,谢谢楼上的了。刚才忘了,基地在淘宝上卖的那个主板维修教程,看到有买家说里面有近万个BIOS文件,知道的请告诉下,谢谢了

网友:
阿尔法的 还可以吧!

网友:
植株只要有合适的蛛网就可以了,一般五分钟就全搞定了

网友:
跟基地的客服说一下 他会告诉你的

网友:
个人觉得植珠台不如直接加热的钢网好用

网友:
植株台没有钢网好用  钢网可以把珠子排好后用风枪直接吹  在把钢网直接取掉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网友:
那里可以买到和芯片大小刚好合适的钢网啊。我买下的钢网都是比芯片稍大些的拿起来很不方便。

网友:
淘宝啊,有很多卖的。自己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