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七彩虹780G电压偏高还能正常开机

楼主(2011-04-04):
在网吧拿了二张七彩虹的780G回来。。第一张弄了下跳线帽好了。。另一张南北桥电压偏高还能正常开机。。就是开机后南北桥温度升得很快。。换了相连的LM324故障依旧。。不解啊...

这几个管的G极都是连接到AS324。。

网友:
   查反馈电压

网友:
换PWM忒片 试试查反馈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反馈电路怎么查啊。。以前学的都忘了差不多了??

网友:
下个AS324的PDF,看看呀,反馈电路

网友:
来学习来了!!

ECS -1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点评):
来灌水的吧。。你

网友:
用那块好板对比着修应该好些

网友:
测AS324的3脚5脚12脚460欧。。好板的560欧。。。其它的阻值都正常。。跑这几个脚的线路跑不通。。郁闷中。。

网友:
通过反馈电路的电压或对地如何确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