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M1210 不触发

楼主(2011-04-04):
   二修机,不触发,待机电流0.00 但是在在按下开关不松的时候电流有0.01的变化,一旦松开开关电流掉回0.00。在按住开关不松的时候测到待机芯片8734A 的6PIN SHDN 有3.3V的电压 18PIN LOD5 有5V-ALW的电压输出,但是25PIN LOD3 3-ALW 没有电压输出。松开开关待机掉回0.00 电压也没有了。心想LOD5和 LOD3 是同步信号为什么只出来一个? 接着测试3PIN 0N3 4PIN ON5 由SUS-ON信号开启,也没有电压,按着开关没有任何变化。sus-on信号来自RC芯片 MEC5004的94pin EC94pin 没有电压输出。问sun-on这个信号从MEC5004发出之前需要出来一些什么信号sun-on信号才会出来。

网友:
请大家帮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你刷新一下bios看看。

网友:
查下3.3V待机开启信号。

网友:
看情况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查下他的电路吧

网友:
换下系统供电芯片看看

网友:
查3 5V滤波电容  换 芯片 然后再看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