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寸,开机3秒灯管闪烁黑屏。

楼主(2011-04-04):
(图片是借的)             朋友送的一台有问题的老式联想15寸液晶,通电试机,显示器启动正常,顿时欢喜以为捡了个便宜,没想到关闭电脑主机,显示器待机(没关闭220V电源插线板和显示器电源)。再次开机,发现显示屏灯管闪烁几下,就黑了。能够在强光下看到有图案显示,判断是背光源的故障,想到灯管属易损件,换下两根灯光,开机再试还是闪烁完黑屏,经过多次连续的断电通电开机还是黑屏,因此由于是新手也只知道大概问题可能出在高压板的问题上(电源高压二合一板)。最后在测试几天的过程中得出一结论,显示器在没有通220V市电的时候,开机能一直正常使用。一旦待机再次开机,背光灯就会闪烁几下然后黑屏。请各位老师指点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重点检查。。高压电路

网友:
在强光下能看到图象显现,说明是背光灯没有嘛。高压电路。或是换板吧

网友:
重点测试 一下高压板的几个MOS管,或电源上的电容,换一换。

网友:
既然灯管都换好了,就不会剩下几样件了。除了供电和高压外,高压板的开启信号也要作为重点对象进行监测。

网友:
换板来得直接一点

网友:
换高压板,一定可以解决

网友:
也有可能灯管漏电。。

网友:
还能看到一点点显示,应该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点灯管测一下看看,

网友:
我估计是灯管问题

网友:
高压板吧,新手帮你猜一下

网友:
我碰到过一台联想的,重写了程序后就正常了,到现在还在使用。

网友:
灯管两头那个线头啊,老化了。有漏电了。我遇到过了。

网友:
如果是4灯(上下两灯)的显示器,建议把另两只灯管也换了。另外建议检测高压包边上的C5706之类的管子(一共4个)

网友:
应该是一体板里的5707坏了。还有高压包空焊了。你不拆就问。你也太。。。。。。下次自己拆开测测再问!晕。

网友:
电容问题  通病 晶冠代工的

网友:
LZ还是自己先看下高压板有没有异常吧!

网友:
确定灯管没问题了就再查查高压板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