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r533不走码

楼主(2011-04-04):
主板上电各供电电压正常,南桥,cpu发热,貌似工作,就是不走码,按复位灯会亮。bios刷后会不会好?此前换过桥供电电容两个。

网友:
IO 或 BIOS 不行 桥边上的电感有没有掉!

网友:
可以先清一下CMOS,不行再刷BIOS

网友:
查下总线时钟

网友:
bios灯还长亮。

网友:
刷BIOS     再换I/O

网友:
可能是CPU底座的事吧,你摁摁看,供电正常,有复位就是没信号

网友:
刷BIOS,查各AD线,

网友:
刷了bios f5的版本,键盘不起左右。汗了

网友:
仔细查一下主板所有供电都正常吗?这种板子供电经常出问题(主要查南桥供电}

网友:
这种情况是BIOS问题

网友:
原来键盘接口短线的了,声卡alc650又来毛病了,声音沙哑。。

网友:
刷个BIOS,技嘉板坏BIOS的太多了

网友:
没有看明天    有没有修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复位灯常亮按时序修。。先查下所以供电都正常不

网友:
多刷几个资料应该会好,好多技嘉的板子都是资料出错,再不行换IO了

网友:
刷一下BIOS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