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BGA 预热台 很好用

楼主(2011-04-04):
自己用红外发热管做的BGA 预热台!   一直配合司登利2310 使用!!  做桥基本上没有不成功的!!  先前那个不够用!今天又做了个  温控器用的欧姆龙的E5EN  500大洋  5根红外发热管  一个步步高DVD     哈哈!!
、明天接线试效果

网友:
冲“做桥基本上没有不成功的!” 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因为风枪好!! 我的风枪1200买的!!!

网友:
楼主说你的风枪好,能发个图见识见识吗?都有些什么功能和特点,麻烦给介绍一下.

网友:
司登利的风枪还不错的

网友:
请问你是固定风枪还是手摇风枪?

网友:
期待楼主明天上图看看效果。。

网友:
上图看看效果

网友:
温度不好控制,要不了几天你就想改成别样的,以前我刚做的时候,也和你一样高兴的心情

网友:
请问大家,我有两台回流焊。不知道做BGA怎么样?主要是主板上面的插座怕炀坏。焊接时整个主板的温度都是一样的,都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内。大家提个建意吧?

网友:
我都用了3年了  这是做的第二个!!  风枪是司登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盖没有装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上面有盖,红外发热管就在上面。所以很麻烦

网友:
不错的预热台,楼主花了多少钱

网友:
楼上的朋友,也就是15楼的朋友,你看东西不看清楚的吗,他不是说500大洋吗,还问多少钱,不错,虽然不美观,但是自己做的,至少有成就感,感谢楼主分享自己的成功

网友:
很好用的!! T61 的做显卡  一个点都没有掉!!    桥也没有爆
  温控500大洋  固态继电器 20大洋  开关5块钱  发热管5根   8块钱一根   石棉隔热板  80大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司登利2510

网友:
用继电器,温漂太大了吧,,,深表忧虑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固态继电器还好 !!  准备用可控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