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1-04-04):
有一片华硕主板,775架构。
拿过来是不跑码,看诊断卡的复位灯是正常的。但一点复位针,主板就掉电。触发后,测得VCORE,内存,桥供电正常,时钟芯片也可以正常发出各频率。但是PCI复位电压只有1。9V,BIOS复位也是1。9V左右,都是偏低,复位针上的电压也是只有1。4V左右的电压。一短接复位针,主板很快就掉电。
我把网卡,1394,声卡都取下了,还是一样,复位电压不正常。可是怎么诊断卡的灯却是正常的。当然在短接复位针的时候,诊断卡的复位灯却没有闪,,,没有思路。
请各位看官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
跑一下复位针 外设都被你干了 那桥再干一下也没事

网友:
难道就只能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请各位给个思路吧。。。。谢谢啦。。。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再说

网友:
供电,时钟正常后,且得到pwrok和vrmpwrdg后,南桥会发出pltrst#总的复位,有的pltrst#经过门转换给PCI 那些复位,有的是IO转换给PCI那些复位。 你查下吧 ,不行加焊下南桥

网友:
复位电压不正常,查下复位到南桥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