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7“液晶显示器供电保护引起的黑屏

楼主(2011-04-04):
今天检修一台方正17“液晶显示器,亮一下黑屏,拆开检查,12v给高压包供电正常,5v给驱动板供电偏低,沿5v跑线路到光电耦合器,把此脚断开,加电显示器工作正常,更换同型号光电耦合器,故障排除。

网友:
好经验,不错不错!!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光电耦合器,把此脚断开

这个光电耦合器是做什么用的?
能断开通电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问。。希望楼主回答一下

网友:
断开光耦一脚,应该不启动才对呢吧
怎么会正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