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看一下是不是南桥坏了

楼主(2011-04-04):
手头上有几片主板。有两片主板在待机南桥烫手,USB数据信号对地短路,这两片应该是南桥短了。有两片待机时,开始微热,如果再放十秒左右也会烫手,但是USB数据信号没有短,PCI A14脚也没有对地短,但是PCI A14脚只有2V左右,当然这几片都不能触发。

网友:
一般在待机时如果发现南桥烫手可以肯定南桥损坏,不开机多跟IO有关。

网友:
换个给南桥供电的管子试下

网友:
待机南桥发烫一般都是桥坏了,换一个就好

网友:
待机电压正常吗?有时南桥发烫 是后级有短路烧前级

网友:
大哥你要说说什么蓝桥啊!!!不开机蓝桥每段路的先看IO在看蓝桥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是后级短路烧前级

网友:
帅习帅习。杠杠的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肯定是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