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升级CPU 后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1-04-04):
前几天遇到一台联想 F41机器,他说CPU太小想换大点再加上内存硬盘一起换大,花了好会工夫把CPU 升成T7500 硬盘加为320G 内存3G ,然后重新做完系统大概五六分钟问题出现了掉电,第一次掉电没在意客户接着用了不到5分钟又掉了郁闷怀疑有地方没装好重装了一样又没会又掉电,这下把问题锁定在CPU再加了遍硅胶把风扇加上油清洗得很干净装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过去了没掉以为是好了,客户回到家说用了大概三个小时又掉电。这下建议让客户把CPU换回来客户不同意,因为升级后明显比原来各方面有提升他说什么也不愿意再换回去……客户再次过来要求一定就想办法弄好,把原来CPU换回去一试感觉风扇不怎么转而且也不热,换CPU后温度很高风扇转得超历害,而且还烫得不行但是在掉电的时候仔细观察风扇是没有转了,正因为是风扇不转了过热它才掉电,这下直接把风扇改常转好了……

网友:
那你直接说风扇坏了

网友:
把CPU的风扇调成5v一直转

网友:
其实这样做只会让危险加大,不什么好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