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索尼PCG-5K2TXP进系统在读进度条死机

楼主(2011-04-04):
前两天在给索尼PCG-5K2T装系统时遇到怪问题,系统装完重启时在走到进度条时死机,拆下光驱可以进入系统正常使用,把光驱装回去走到进度条还是死机。
  用本机光驱装的系统,再没重装系统时装上可以进系统重装系统就不能光驱一装在走到进度条时死机。系统从ghost换到手动版都不行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光驱出问题了  上次我有台ACER跟你的毛病一样  换了光驱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光驱出问题了,换一个光驱试一下

网友(2013-10-31):
这机子有通病吗?一天遇到两台,都是光驱拔掉就不卡进度条了,但是问题又来了,会不定时掉电啊?

网友(2013-12-10):
我的是死机

网友(2015-07-10):
我的也是死机。。

网友:
楼上应该是对的。

网友:
这个可以查下光驱这块的供电,死机应该是供电不足造成。当不插的时候,负载没那么重。可以过。当插上光驱电流过大,带不起就会导致掉电或者死机。

网友:
换个光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