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有待机 开机保护----求助

楼主(2011-04-04):
今天下午接快下班时接到一台机子
现象:有待机0.02A  按开机键后电流变成0.00A了
测试:有待机电流故待机3V 5V也有   VCC1R2M ------有1.2V    VCC1R8M------有1.8V
按开机键瞬间用示波器侦测
VCCVIDEOCORE---------瞬间电压
VCC2R5A---------瞬间有点呀
VCC1R25B--------瞬间有电压
VCCCPUCORE-----瞬间有电压

机子CPU 北桥 显卡 南桥 没有明显的短路现象,全板大的MOS管也没见短路或者阻止偏低现象
大致检测如上

维修:式换过H8 和东芝TB芯片故障现象一样。

这个保护现象没什么具体的思路,我现在只能想到是电压不稳,货这没出来造成的。有没有朋友遇到的。给点灵感。明天继续去修。

网友:
拆掉那个PCI 卡的芯片试试啊

网友:
楼上的何解?能不能说说你的想法,例如PCI芯片那些引脚会引起这类现象。给出你猜测芯片的理由。

网友:
查查温控电路 1989

网友:
跟3楼的有共同想法,LZ所说的情况是因为开机有短路而保护!
考虑拆掉PCI芯片,或者是南桥

东莞笔记本维修

网友:
拆了,没什么用。还是一样的。换了南桥和H8 也不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