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LCD有时闪屏有时花屏,有时十分多钟都正常显示

楼主(2011-04-05):
屏型号是HT17E13-300,电源、驱动板、高压板都换过用新的,故障依旧,有时候还能用上十几分钟,闪动一下马上就好了正常了,有时闪好久,有时还花屏、颜色乱成一团,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这个13系列型号的屏主板有通病的  屏主控芯片  升压芯片等应首先
考虑

网友:
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
灯管也有可能

网友:
是不是线有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屏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
多半是芯片或电源问题。

网友:
建议按由简到繁的原则检查:
      先用可靠的屏线作代换试验,如果故障依旧,再查屏上的问题。

网友:
不会是灯管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主芯片怎么升级呢?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主控芯片升级      而是还有个升压芯片也易坏

网友:
HT17E13-300坏

网友:
换个新的驱动板,找不到HT17E13的程序,刷HT17E11的程序,故障仍旧,能点亮就是不定时花屏。。。有时基本整个屏都黑了一大半,烦呐,用60元收回来的,难道就这样亏了。。。。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先确定一下故障所在.

网友:
谁有HT17E13的驱动程序呢?有的人能否传一份上来谢谢

网友:
如不是驱动板的话.就剩屏的故障

网友:
今天 刷了个HT17E13的程序,还是一样,证明是屏的问题了,可能无可救药了。。。。郁闷。。。。

网友:
我上次hp的和着一个样,我换了驱动板就好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换了新的驱动板上去后似乎用得比较久一些,有时还可用到半个钟,不过还是一样会出现这种现象,相当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