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资料

楼主(2011-04-05):
谁知道LM393DG的工作原理啊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芯片咱都不知道!关注中。。。

网友:
LM393是比较器吧

网友:
运算放大器, 百度搜都有。正负相比较 ,输出高低电平

网友:
应该是比较器,运算放大器可用作比较器 反过来就不行

网友:
那是运算放大器啊

网友:
LM393  能不能 与   LM324     进行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