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些怪怪问题 又一块3650 没显示

楼主(2011-04-05):
上回那块上下场管发烫修好了 这次这块3650主板能认卡 跑码正常 DOS能检核心bios 问题:行场信号有输入没输出 开始是能显示 不过不定时黑屏 我换了74HCT86D的门(换了其他型号的08门 2-3次)现在行场信号出不来

解决:换了一个86D上去就好了
补充: 原来的不定时黑屏换了NX2415的小四方管理芯片好了

网友:
上下管发烫怎么修的换的电源IC?

网友:
刚刚查了74的PDF 晕死 原来这两个门不能代换的   这个是86D的定义 这个右下的定义不一样

08要全部高电平才出来高电平 而86D要一高一低才行 所以不能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是NX2114A的8脚芯片坏了 当时因为手上只有RT9214 APW120 NX2121A的芯片 全部代上都不亮 最后换了RT9214还要更改电路才修复  (这个应该有相同的NX2112A代上就好了 没想到NX2124A都不能代)

网友:
在维修中还发现个上下管发烫的问题 那就是bios不对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果然 换了86D就好了

网友:
这几天也碰到怪问题了,73GT 86GT都是进系统跑3D没信号,DOS下测试全部通过,86GT换BIOS重写是好了,73GT还没解决!

网友:
楼主说的到底是主板还是显卡?能说的详细点吗?最好上点照片怎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