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7密码破解方法

楼主(2011-04-05):
1、将启动光盘放入光驱 启动电脑
选择windows pe系统进入 也可以是dos系统
选择windows pe系统进入 也可以是dos系统
2、进入pe后 到c:\windows\system32下
更改Magnify.exe 和cmd.exe 的所有者为:administrators
更改Magnify.exe 和cmd.exe 的权限 administrators为完全控制
改名Magnify.exe为Magnify.exe1 改名cmd.exe为Magnify.exe
如果是进入dos系统 用ren命令重命名文件。
ren c:\windows\system32\Magnify.exe Magnify1.exe
ren c:\windows\system32\cmd.exe Magnify.exe
3、更改密码
重启windows 7
启用放大镜
用net user 命令更改密码
如: net user administrator /active:yes 回车
net user administrator ""
回车 >
4、输入密码进入系统 ok

网友(点评):
一般的PE工具盘都有 直接破解就行了哦 不用这么费劲吧

网友:
大白菜PE直接有破解程序   XP  win7都试用了

网友(点评):
大白菜PE可以吗 ?我用的别的都破解不了

网友:
直接能破解就OK

网友:
感觉不是太方便操作   步骤多了   记不住  呵呵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恩楼主多次一举啦

网友:
这样是可以,只是有些PE下是认不到硬盘的

网友:
虽然有软件可以破解,但是还是支持楼主,学下了

网友:
还没破过WIN7的密码,学习了哪天试试看

网友:
哪位兄台传个软件上来就更好

网友:
这个方法以前一直是用在2003平台的。
win7 PE里就有直接破解的。

网友:
现在都是用软件直接破解了哦

网友:
破解XP的就可以破解W7。。本人试过

网友(2012-05-21):
管用吗?w7 里面的没有破解工具把。

网友(2013-04-03):
用WIN7PE直接可以解的说

网友:
呵,正说想到网上来找一下这个破解原理呢,不错

网友(2013-05-10):
还没破解过呢,学习了

网友:
大白菜我也用

网友:
这种方法太繁琐,对我们来说不怎么实用

网友:
这种方法还没我的方法好。我这有个很简单的方法 只要五分钟就可以破解。而且也容易记住 只要是电脑的密码都可以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