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开机报错0190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4-05):
       IBM   T23开机报错0190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电池 没有电了

网友:
如果不插电池还报的话,那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时间错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装不装电池都是这样, 装上电池用可调电压表开机后,有时会16V被拉低到12V,电流增到2A多,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么多的电流
电压被拉低怎么多
明显有短路或击穿元件

网友:
直接拆机 查电路 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板在充电那块肯定有短路的,对照图纸慢慢查。

网友:
密码芯片错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只有装上电池后才会被拉低,电流达到2A多,不装电池不会被拉低,电流还不到1A呢,我怀疑是不是电池有问题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在电池充电那块有个小二极管烧坏了,还有两个小芝麻管三脚的我看上面有裂缝,但不知道这都是什么型号啊,功能,怎么代换都不知道啊

网友B:
能不能把电池充电这部分电路去掉啊,不让他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把电池充电这部分电路去掉啊,不让他工作

可以的,如果能亮机的话,可以不给他上,但要和客户说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在电池充电那块有个小二极管烧坏了,还有两个小芝麻管三脚的我看上面有裂缝,但不知 ...

可以从图纸上看是什么型号的,这个板子市场很多,找个换上。

网友:
对,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去掉这部分电路的话,就不装那个烧毁的二极管就可以了吗?开机不会再报错0190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行,要想去掉的话,必须将充电芯片、充电上下管 以及公共点去充电电路的保险都去掉。这么改只是下策,要是嫌麻烦,还是找个好的元件换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