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视器

楼主(2011-04-05):
有个客户拿了一台联想显视器说是用一段时间会黑屏,我一试,果然用十几分钟黑了,几秒钟亮了,我想起应该是高压问题,可是换了一条新的高压下去也是一样,加焊了驱动板上面的主心片,把驱动板上面的几个电容加大也是一样,请教一下高手们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除了高压板就是灯管了呗

网友:
可能是灯管打火吧   先换根灯管 试试  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