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软件驱动问题!

楼主(2011-04-05):
一台清华同方  真爱T3050装不上显卡驱动,和声卡驱动,GHOST装完进入系统黑屏,用简体的装完,可以进入桌面,但是用驱动精装完显卡驱动,重启又是黑屏,装声卡驱动出现黑屏,手动安装也是一样的,只要进入桌面电脑就黑屏,用VGA模式进入,卸载完显卡驱动,又可以调整分辨率,重启也可以进入桌面,就是有波浪和,请教高手,官网上没有此电脑的驱动!

网友:
装声卡驱动出现蓝屏,不装驱动电脑不会蓝屏,硬盘检查没有坏道,绝对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没人知道吗?大家有没有这型号的驱动光盘啊?

网友:
找这个显卡型号的对号驱动一个字母都不能差 遇到过这种情况,不是一摸一样的驱动装上 要么黑屏 要么花屏,不装显卡驱动没问题,找个一摸一样的就是花时间而已 加油吧

网友:
回LS的,网上找了一样型号的啊,装上也是一样黑屏,我认为是一定得装官网的驱动和买电脑时的驱动盘里的驱动才行,谁有啊,发一份给我啊!

网友:
建议 去官网下个驱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