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RTEGE M500 不认硬盘问题

楼主(2011-04-05):
怪机器呢。东芝PORTEGE M500 硬盘不引导,进BIOS里面,不能翻译只能保存退出。能进PE。好像不能关机。而且在开机画面时不能选择启动项目(我是按左右键选择的,不在对不对)但是键盘都是好的。不知道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呢

网友:
bios问题吧bios芯片本身问题也会导致相同情况